STM32最小系统板没有合适驱动

楼主:
我电脑是Win8.1的,我将下载器同STM32F10ZET6的最小系统板连接,插到USB口上,我从任务管理器看一直是连接不上,我打开属性看说是驱动程序版本不可用,我就是下载的8.1的驱动程序,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难道下载器只支持win7的吗?

网友:
注意64位或32位版本问题,另外驱动来源要合适,ST官网或串口桥芯片厂家官网提供的驱动才可信。

网友:
找卖家要驱动啊,谁知道你是jlink/dlink还是stlink,甚至是串口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