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流输出,如何测量?

楼主:
最近在做一气体传感器的设计,资料说该传感器是负电流输出,什么是负电流输出,如何测量?
负电流,是不是就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
负电流输出,不就是正电流输入吗,

网友:
能测正电流,就能测负电流,,,

网友:
光说检测的话 用个霍尔电流传感器 正负都能测

网友:
意思是从外界吸收的电流跟待测物理量相关。

网友A:
什么是负电流?有知道说一下,不要猜测或望文生义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负电流?有知道说一下,不要猜测或望文生义的那种。

电流的正负就只是电流流向不同而已,这是人自己为了方便理解作的定义。对电流本身就都是负电何向正电荷移动没有所谓的正负。
想看电流大小就是V=IR,或用电流传感器,直接取结果。
这是一个电流传感器4是量测结果(正负电压)6->5若是正,5->6就是负
这是我的理解,若有误烦请指正。共同修正错误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的正负就只是电流流向不同而已,这是人自己为了方便理解作的定义。对电流本身就都是负电何向正电荷移 ...

你看看前面楼层chunyang老师的回复。好像你们说的不一样呀

网友:
虽然我也不是太明白,但是数据采集这一块,我们公司技术比较在行,公司专业做高精度数据采集模块定制化开发,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