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研软件的防丢器硬件生产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一伙兄弟们自己可以开发软件,希望能够自己生产与自研软件配套使用的防丢器硬件,但完全是硬件白痴,网上搜了一下,目前能够代工硬件的厂家,都要求用他们自己的软件或通用软件。不知道自己如果组织硬件开发的成本大不大,要求很简单:基于低功耗蓝牙技术、具备蜂鸣器、防水、使用CR2016电池。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硬件很便宜,关键在防水上

网友:
如果是做防丢器,找电子工程师吧。如果基于手机平台才涉及到App软件,这才是程序员干的活。但在此软件为辅,硬件(包括硬件内的嵌入软件)为主,别本末倒置了。就此项目而言,显然硬件开发的支出包括人力成本比软件大多了。换句话说,这不是软件项目。

网友:
"都要求用他们自己的软件或通用软件"
既然可以用通用软件,你们在做APP的时候使用通用软件的协议就可以
“低功耗蓝牙技术、具备蜂鸣器、防水、使用CR2016电池”
除了防水其它应该都算标配

网友A:
硬件难度不大,主要是需要知道你具体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难度不大,主要是需要知道你具体要实现的功能

智能终端与防丢器分离时报警,要有蜂鸣器,不需要自拍器的功能,防水,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终端与防丢器分离时报警,要有蜂鸣器,不需要自拍器的功能,防水,仅此而已。

那难度不大,基本上一般的都可以做

网友:
找个会写蓝牙RF的,软件该关的关了,定时互相握手信号,信号丢帧补发握手!丢帧时间达到阀值,双发都启动蜂鸣器,完事了,硬件简单,防水!差得就是橡胶圈,好的就是灌胶!

网友:
是用蓝牙的ISSR 信息强度数据来判断距离吗,这个APP不用做什么处理吧,你们有什么新的算法吗?不然这防丢功能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