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在什么情况下不选择使用

楼主:
涡轮流量计具有结构简单、轻巧、精度高、复现性好、反应灵敏,安装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该流量计新一代速度式流量计中的主要种类。  当被测流体流过涡轮流量计传感器时,在流体的作用下,叶轮受力旋转,其转速与管道平均流速成正比,同时,叶片周期性地切割电磁铁产生的磁力线,改变线圈的磁通量,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线圈内将感应出脉动的电势信号,即电脉冲信号,此电脉动信号的频率与被测流体的流量成正比。  涡轮流量传感器与显示仪表配套组成。传感器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寿命长操作简单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测量液体的体积瞬时流量和体积总量。涡轮流量计还有一些现场无法适用的情况:含杂质多的流体:如循环冷却水、河水、排污水、燃油等;流量急剧变化的场所,如锅炉供水系统、有空气锤的供气系统等;测量液体时,管道压力不高而流量又较大,仪表下游侧压力可能接近饱和蒸气压,有产生气穴的危险,如液氨从高位槽靠位能自由流出,在排放口处就不宜安装;电焊机、电动机、有触点的继电器等的附近,存在严重的电磁场干扰的场所;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严重不足,如轮船的机舱内;锅炉自动供水系统如频繁地启泵和停泵,对叶轮造成冲击,使涡轮流量计传感器很快损坏;有腐蚀性或磨蚀性介质选型时应慎重 。
涡轮流量计分类
现场显示型
本智能流量计是采用先进单片微机技术设计的新型流量计显示仪表,与脉冲信号输出的流量传感器(如涡轮、旋涡)配套。可显示瞬时流量和累计总量。累计流量:八位数字,小数点后面3位有效数字。瞬时流量:六位数字,可显示出每升的变化。显示精度:±1个显示单位。信号输出:脉冲输出:1~3000Hz外供+12~+24VDC电源 电流输出:4~20mA外供+24VDC电源(两线制)内置2节3V锂电池并联供电。当电压低于2.7V时出现欠压指示,隔爆型。小信号切除功能。

B、脉冲输出型
工作电压:+12VDC或+24VDC两种(客户定货前必须选定一种供电电源)。信号传输距离:小于250米。输出信号:方波信号幅值:+12VDC供电幅值大约为10V+24VDC供电幅值大约为20V安装:放大器和涡轮流量传感器连接为M16×1.5螺纹,涡轮流量传感器安装完后,把放大器拧到涡轮流量传感器上,用手拧到感觉放大器到底后再把锁紧螺母带紧。接线:脉冲输出型放大器对外引线为三根,红线、白线和屏蔽。红线接正电源,白线为脉冲输出和其它显示仪或设备连接,屏蔽接地。

C、4~20mA输出型
工作电压:外供电+24VDC(两线制)输出信号:4~20mA或1-5V、4mA对应涡轮流量传感器零流量,20mA对用涡轮流量传感器最大流量,流量范围见涡轮流量传感器铭牌。信号传输距离:小于250米。安装:涡轮流量传感器安装完后,把放大器拧到涡轮流量传感器接头处(m16×1.5螺纹),用手拧到感觉放大器已经到底后把锁紧螺母带紧。接线:4~20mA输出型放大器对外引线为红线和白线。红线为电源线,白线为信号线。

D、分体远传显示型
工作电压:外电源供电220VAC信号传输距离:小于250米显示仪瞬时四位:累计总量九位显示显示仪尺寸:横式:160mm×80mm竖式:80mm×160mm显示仪带4~20mA输出并能与计算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