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清单里面的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
电赛清单里面的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我们有老师说是电力电子技术类的,大家怎么看。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我们有老师说是电力电子技术类的”
可以这么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我们有老师说是电力电子技术类的”
可以这么说。

那有没有可能出现单独的电力电子类的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可能出现单独的电力电子类的题目

“那有没有可能出现单独的电力电子类的题目”
这个我可不知道。还是问你们老师吧。

网友:
电压电流互感器,电赛里面做什么用,智能配电柜?

网友:
就是反馈吧  用来采样,做个稳压拉什么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用于单相电参数测试仪的。

网友:
同做电源题,我也很不理解电压电流互感器干嘛的!

网友C:
那个不是做电源的,电源题还是逆变并网类的,7楼说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做电源的,电源题还是逆变并网类的,7楼说的是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不是电源类里的吗?  我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不是电源类里的吗?  我都买了!!!

电源类也可以用毕竟互感器可以起到隔离测量的作用,你最好买弱电级别的

网友:
楼主老师说的电力电子技术类的,主要意思是在电力系统中,高电压和大电流不能直接测量,必须借助互感器将一次电量转变为具有一定标准值的二次电量,然后再接入一般测量方法或控制回路中,,,这些器件,电流、电压互感器不是功率元件,即电流、电压互感器只起到变换电流、电压大小的作用,并不传递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