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电赛控制类最小系统板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第一个能不能用啊,难道必须第二个啊,顺便求控制类预测,器件清单已发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是最小系统板好像就行,电源,处理器,接口等等

网友A:
不是说要求用瑞萨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要求用瑞萨的单片机??

做四轴要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要求用瑞萨的单片机??

四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