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iar的程序烧入launchpadmsp430g2553

楼主:
按网上的教程发现根本没有驱动lcd12864亮……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设置问题还是编程问题

网友A:
没事多补补基础知识,多做做基本练习,别遇到点小问题就发帖,关键是你发帖都发不明白,如果有条件的话,找找师兄或者大神当面指导指导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多补补基础知识,多做做基本练习,别遇到点小问题就发帖,关键是你发帖都发不明白,如果有条件的话,找 ...

对不起……

网友:
这……发帖是值得提倡的事,但是发帖前自己一定要多思考,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再发求助帖。

网友:
先把程序下载到launchpad,玩熟练了,再玩驱动lcd12864亮吧,感觉是这样

网友:
……当时没有接bla和blk,亮度太暗没看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