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的电路

楼主:
这是个三极管的电路,输入LOCK信号,通过这个三极管使继电器闭合,这个电路之前用过,又做了一板,但是输入lock信号,继电器没有闭合,用万用表将之前的板子和这个板子对比测了一下,两个的原理图和器件都是一样的。原版测的时候lock信号没进来之前,测R17和R20之间的电压约为0.7——0.72V,继电器8脚的电压约为5V。lock信号输入后,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降为0V左右,其实还是一会一丢丢电压基本可以视为0v,继电器8脚电压也降为0V——0.2V,继电器闭合。以上是原版的情况,现在这板lock信号没进来之前,测R17和R20之间的电压约为0.68V不会大于0.68V,继电器8脚的电压约为5V。lock信号输入后,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降为0V左右,但是继电器的8脚还是5V,因为电路器件都没变,只是布局有一点变化,但是应该不影响,所以一开始怀疑继电器坏了或者没悍好,重新找的继电器重新焊接的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在R17和R20中间点的电压现在这板比之前板低了0.2是不是这个的影响,但是既然在信号输入的时候可以产生压降也就是说第一个三极管是可以导通的,继电器8脚没有变化,感觉就是第二个二极管没导通造成的,因为我也是刚毕业刚上班,我把想法给带我的人说了,他说这个电路用了好多年了,不会有问题,我觉得器件没有损坏,没有虚焊,把R18调小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请各位大神给我点建议,讲讲为什么继电器没有工作,这是我来给的我第一个小项目,很小的板子,但是还出了这个问题,希望各位帮帮忙,感谢

网友A:
嗨…… 一个小问题,叙述了那么多,看着太费劲了,  语文课啊,语文课。

找找Q5、Q6,看哪个坏了,或者没有焊好!

顺便说一下,“这个电路用了好多年了,不会有问题”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有不妥。出现这个现象是元件问题,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 一个小问题,叙述了那么多,看着太费劲了,  语文课啊,语文课。

找找Q5、Q6,看哪个坏了,或者 ...

我只是怕叙述不清楚而已  Q5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Q6没换,因为Q6在有信号进来的时候可以导通,所以没有换

网友A:
看看电路哪儿没有焊好,或者哪个元件坏了。

就那几个元件、就那几条线,还能找不到?

网友B:
如果你是电子类专业毕业的可太不应该了,学完模电基础就能轻松分析出来,无非就是测测电压,测测电阻,算算电流的事,我建议你抓紧复习模电和电路基础课程吧

网友B:
最关键的点是R18下面的电压,另外用了好多年工作正常的垃圾电路我也见多了,用了好多年不一定就是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点是R18下面的电压,另外用了好多年工作正常的垃圾电路我也见多了,用了好多年不一定就是好电路。

嗯嗯 我也觉得应该是哪 但是我说了 把R18减小试试 因为明显的第二个管子没通 但是带我的人说不会错 因为一直这么用的 我也很无奈的  不过刚查了一下其他部分的电路  有器件弄错了 物料盒上标的和实际里面放的器件参数不一致,但是这一部分的器件和电源部分没有问题,先把其他的不对的地方改过来在看看这部分会不会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电子类专业毕业的可太不应该了,学完模电基础就能轻松分析出来,无非就是测测电压,测测电阻,算算 ...

嗯嗯 是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哪儿没有焊好,或者哪个元件坏了。

就那几个元件、就那几条线,还能找不到?

嗯嗯 确实没找到  不过查了一下其他的电路 物料盒上的标注和实际物料参数不一致,但是这部分没有问题,先把其他不对的改回来这部分应该也就好了 ,这部分就几个器件,器件和电源都没问题,不知道其他部分会不会对这有影响

网友C: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三极管它的 BCE管脚排列不一样啊,有的基极在中间有的在右边  92封装的就会有这问题

网友D:
判断是焊接装配的问题,是由于焊接装接的技术造成的
所贴的电路,并不复杂,好好测量,然后查找问题

网友E:
万用表,示波器,多用这种工具,不要光靠感性判断。你都知道测R17和R20的电压,怎么不测一下R18的电压。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慌,思路要保持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判断是焊接装配的问题,是由于焊接装接的技术造成的
所贴的电路,并不复杂,好好测量,然后查找问题

嗯嗯  确认了没有虚焊的 没办法了重新悍了一块 新悍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示波器,多用这种工具,不要光靠感性判断。你都知道测R17和R20的电压,怎么不测一下R18的电压。遇 ...

嗯嗯  好的 谢谢提醒 的确一急就盯着一个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三极管它的 BCE管脚排列不一样啊,有的基极在中间有的在右边  92封装的就会有这问题 ...

嗯嗯 这也也是一个以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里引脚没有错  还是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我想问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在Lock信号有效时,测Q5基极电位。这是最基本的晶体管电路,应该清楚原理。另外,若Lock信号是5V逻辑,那么该电路设计就非常不好了。为什么不好,也是个非常简单的基础问题。

网友:
应该是Q6的B-E结击穿了或者是C12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