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频率

楼主:
如果有个80M的正弦波,在未知频率的情况下,怎么测得频率?

网友:
如果没有信号强度说明,就按最简办法,设想它可以驱动测试电路。

80MHZ,对现在器件来说,不是问题。可以找专门测量频率的IC,也可以使用通用IC来做。

一般情况,使用CPU(因为现在CPU非常便宜),对输入的脉冲计数,看看在某一时间内是多少,就得频率。
如果使用的CPU频率达不到这么高,可以在前面加一级或数级分频器。

网友:
80M的正弦波,那不就是80MHz么,都知道了还测什么?
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