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DDR3的时钟和板子同步?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板子,板载的时钟是66MHz,但是其他硬件都是工作在24MHz,而在设置DDR3的控制器MIG的IP核时,我当时将时钟频率设置的320MHz,PHY to Controller Clock Ratio设置4:1,输入时钟设置的80MHz。我通过加了一个clk的IP核,输入给晶振的输出66MHz,三个输出,一个是24MHz直接给到板子,第二个是80MHz,作为DDR3的PLL的clkin,通过PHY to Controller Clock Ratio设置4:1,得到320MHz的时钟频率,

网友:
然后第三个输出是200MHz的DDR3的参考时钟。     我现在的问题是,两个都工作在不同的频率,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钟频率不同步的问题。    (PS: 我用到了MIG的IP核,但是我通过上网查得知,有人说里面的一个输出ui_clk更改后好像可以改变输出给DDR3的输入时钟,然后改成24MHz的整倍数,就可以解决时钟同步的问题,如果大于24MHz可以最后接一个分频器,保证到达DDR3的时钟和板子的时钟保持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个菜鸟,理解不了,希望大神们可以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