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功率散问

楼主:
经常可以看到设计电路的要求,比如全桥变换器输出瞬时电压不超过2000W,

但是脉冲的占空比是千分之一,那么说来有效功率就只有2000乘以千分之一,只有两瓦了

这样理解对吗?

那我们最初学习电路时,直接用P=U2/R,怎么就是没考虑这些呢?

而且电吹风或者电磁炉上写的功率比如1500W,它工作时,应该不存在脉冲控制吧

这个1500W就是它时时刻刻消耗的有效功率?

希望解答一下这些困惑?

网友:
“全桥变换器输出瞬时电压不超过2000W”
这句矛盾?瞬间电压怎么能是W

网友A:
“我们最初学习电路时,直接用P=U2/R,怎么就是没考虑这些呢?”
此式仅限计算瞬时功率。当然,如果是直流,那么平均功率等于瞬时功率。

网友:
“电吹风或者电磁炉上写的功率比如1500W”
那是若干周期的平均功率,至少一个周期。

网友:
所说的瞬间功率也叫峰值功率,是指电源在极短时间内能够输出的功率值。

对应全桥变换器整体来说,变换器输出功率一般是与所用的功率开关管有关

网友:
电吹风或者电磁炉上写的功率比如1500W,
一般电器铭牌是表示它的最大功率。
不是它时时刻刻消耗的有效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初学习电路时,直接用P=U2/R,怎么就是没考虑这些呢?”
此式仅限计算瞬时功率。当然,如果是直流 ...

哦哦,因为最早学习电路,都是直流情况,所以就没有区分平均和瞬时
我追问一个
现在我的脉宽是1ms
脉冲间距是1s,示波器里把脉冲横向拉开看的话,里面是许多个连续出现的
全桥输出的双极性矩形波
矩形波峰峰值为282伏特,
我还可以调节矩形波的占空比D,
那么我的输出的矩形波有效值
就是矩形波单边的峰值乘以占空比吗?
如果要乘以占空比,这个占空比是D还是D乘以1ms/1s

网友C:
不理解公式的使用范围就乱套公式,跟数学里面分段函数有点类似,不同的定义域有不同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公式的使用范围就乱套公式,跟数学里面分段函数有点类似,不同的定义域有不同的对应关系

呵,谢谢回复,那我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谢谢回复,那我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呢?

你的问题我作为小白,理解不到。瞬时电压不超过2000W,有效功率也没听过。一个变换器如果说输出功率2000W,那么它没作假就应该能带2000W的负载,你所说的占空比是千分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占空比可能是空载时候的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因为最早学习电路,都是直流情况,所以就没有区分平均和瞬时
我追问一个
现在我的脉宽是1ms
脉 ...

你的电路工作好像应该这样叙述:
脉冲群,每工作1ms停止999ms。工作时矩形波峰峰值282V,占空比为D。

这样的脉冲群,工作时电压有效值当然是矩形波峰值乘占空比D,停止那999ms内电压是零(认为占空比为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工作好像应该这样叙述:
脉冲群,每工作1ms停止999ms。工作时矩形波峰峰值282V,占空比为D。

...

谢谢你简化了我的问题,是觉得这样更直观
通过这样算出来的有效值U,加在负载R上,计算出来的功率p=U/R,是有效功率,不是瞬时功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简化了我的问题,是觉得这样更直观
通过这样算出来的有效值U,加在负载R上,计算出来的功率p=U/R ...

“通过这样算出来的有效值U,加在负载R上,计算出来的功率p=U/R,是有效功率,不是瞬时功率吧?”
什么时候又出来一个“有效功率”?前所未闻,不知道“有效功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样算出来的有效值U,加在负载R上,计算出来的功率p=U/R,是有效功率,不是瞬时功率吧?”
什么 ...

想问得是,功率算出来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
现在看来是瞬时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得是,功率算出来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
现在看来是瞬时值了

“想问得是,功率算出来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现在这么是瞬时值了”
不是这么回事。
这样计算出来的功率,是你所说1ms内的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得是,功率算出来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
现在看来是瞬时值了

双向矩形波电压乘电流(不乘占空比!)计算出的是矩形波脉冲“存在”时功率瞬时值(脉冲不存在时瞬时功率当然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矩形波电压乘电流(不乘占空比!)计算出的是矩形波脉冲“存在”时功率瞬时值(脉冲不存在时瞬时功率当 ...

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