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瞎折腾—画板AT91SAM9260的板子

楼主:
       前几天偶尔发现之前同事留下的两片AT91SAM9260,想着之前总是想系统的学习一下LINUX,总是没事动力,刚好最近工作还算不太忙,就画了块板子折腾下这个上古级别的ARM9,也算是想LINUX进军的一小步咯。
       初步规划如下:原理图PCB (搞定):一周
                             Bootstrap、UBOOT  :两周
                             linux内核移植          :两周
                             根文件系统 一个点灯驱动  :两周
       来张PCB截图还有一个原理图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是,因为顶层的器件比较多,引脚比较密,是否还有铺铜的必要, ...

如果你画的不是上百兆的板子,那么铺铜的话,10次能蒙对8次,剩下两次可能是因为地线处理问题导致的模拟信号被干扰或者电源地回流路径问题。
所以个人觉得,新手,板子速度不高,铺地。
但是坚持三个原则
1,能双面铺地就不放弃顶层铺铜,比如TX和RX之间拉开点距离,铺铜填上,然后在两条线间再放置过孔到底层地
2,如果元器件过密导致铺地碎的一块一块的根本连不起来,或者就算连起来了,连接部分也很细,起不到增加地回流导线宽度的目的,那就不强行铺地,花点时间用线走地
3,保证铺铜良好接地,绝不留死铜,适当密度在铺地放过孔,连接上下两层地,降低器件的地回流路径的长度和阻抗

网友C:
哈哈,这个跟捡个鼠标配个电脑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D:
画地是不错,看楼主怎么进军LINUX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PCB画的是几层板,2层还是4层,顶层底层铺铜分别铺的是什么,都是地吗

网友E:
手里也有几个9260,不知道可否的到一块板子,也一起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跟捡个鼠标配个电脑有异曲同工之妙

闲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地是不错,看楼主怎么进军LINUX

一步一步慢慢来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PCB画的是几层板,2层还是4层,顶层底层铺铜分别铺的是什么,都是地吗

两层板都是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里也有几个9260,不知道可否的到一块板子,也一起学习下,谢谢

等我调试一下看看各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毅力,加油!

但最好不要做简单工作的重复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我调试一下看看各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好的,感谢,一直想把9260这个芯片学起来,苦于没有水平啊,希望楼主能坚持下来,出个系列

网友G:
9260好啊。很早以前玩过,没画板。支持楼主瞎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层板都是地。。。

楼主,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是,因为顶层的器件比较多,引脚比较密,是否还有铺铜的必要,我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技术领导和我说,顶层器件较多,引脚比较密,没有铺铜的必要,所以导致了我现在画板子时顶层不铺铜的习惯。第二个是,顶层铺完铜后,贴片电阻电容的两个焊盘之间也有铜皮,如果在焊接过程中铜皮不慎漏出来的话,器件稍微一放歪,容易造成短路,是否有必要将铺铜时的间距设置的大一些,使贴片阻容的两个焊盘之间不会有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G:
9260好啊。很早以前玩过,没画板。支持楼主瞎折腾!!!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是,因为顶层的器件比较多,引脚比较密,是否还有铺铜的必要, ...

1、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b87fe19eb121fe5218356807.html可以自己百度一下为啥要铺铜,其实就是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平面这样的话是如果顶层的铜皮被割裂的很分散是可以不铺的,不过如果你底层的铜皮也被走线割的很分散就得看你板子频率多少了,调整走线,增加层叠结构之类的,个人感觉现在我还碰不到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所以铺不铺看个人咯。
2、我的铜皮间隔是一般12mil,这个板子好像是10mil,焊接从来没有因为铺铜搞短路过。所以你说的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和英创的EM9260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画的不是上百兆的板子,那么铺铜的话,10次能蒙对8次,剩下两次可能是因为地线处理问题导致的模拟 ...

低频,线不接错,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