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ESP8266的日期时间

楼主:
请那位玩ESP8266的朋友,如何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修改它的日期时间,由于ESP8266在有网时SNTP是自动校准,当没有网时它的时间是1970.1.1  8:0:0,所以我想用手机的日期时间发送给ESP8266来修改它的日期时间,但不知道如何修改,请各位好友帮忙。

网友: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首先你都没网,用手机app发送给ESP8266?走的是局域网?你定义一个时间格式发送过去,再调用相应的时间函数扔到RTC里面呗或者用定时器也行。

/*******************************************************************
*  函数功能:将当前时间(如:2015-11-9 09:49:25)转换为格林威治时间  格林威治时间:从1970年1月1日开始到现在的秒数
*  输入参数:curData 当前时间
*  输出结果:格林威治时间(单位:秒)
*/
uint32 ICACHE_FLASH_ATTR TimerSwitch( htlj_rtc_time_t curData )
{
       unsigned short curyear;         // 当前年份 16位
       int cyear = 0;                  // 当前年和1970年的差值
       int cday = 0;                   // 差值年转变为天数
       int curmonthday = 0;            // 当前月份转变为天数

       //当前年份
       curyear= curData.year+2000;
       //无效年份判断
       if(curyear < 1970 || curyear > 9000 )
              return 0;
       //计算差值并计算出当前年份差值对应的天数
       cyear= curyear - 1970;
       cday= cyear/4*(365*3+366);
       //计算平年和闰年 对应的相应差值年的天数 1970-平 1971-平 1972-闰 1973-平
       if(cyear%4 >= 3 )
              cday += (cyear%4-1)*365 + 366;
       else
              cday += (cyear%4)*365;

       //当前月份对应的天数  当月的天数不算
       switch(curData.month )
       {
              case 2:  curmonthday = 31;  break;
              case 3:  curmonthday = 59;  break;
              case 4:  curmonthday = 90;  break;
              case 5:  curmonthday = 120; break;
              case 6:  curmonthday = 151; break;
              case 7:  curmonthday = 181; break;
              case 8:  curmonthday = 212; break;
              case 9:  curmonthday = 243; break;
              case 10: curmonthday = 273; break;
              case 11: curmonthday = 304; break;
              case 12: curmonthday = 334; break;
              default: curmonthday = 0;   break;
       }
       //平年和闰年月份对应天数 闰年天数+1
       if((curyear%4 == 0) && (curData.month >= 3) )
              curmonthday+= 1;
       //总天数加上月份对应的天数 加上当前天数-1 当天的时间不算
       cday += curmonthday;
       cday += (curData.date-1);
       //返回格林威治时间秒数
       return(uint32)(((cday*24+curData.hr)*60+curData.min)*60+curData.sec);
}

网友:
在8266里面要实现时间校准什么或者用app什么修改时间,需要自己实现很多函数功能,我上面那个就是把esp8266接受到年月日分秒换算为格林威治时间秒数,你再把这个秒的变量放到一个1s的定时器或者rtc中计数,你还需要设计一个将格林威治时间秒数换算为年月日时分秒的函数,这样也方便你把要上报的数据+时间组包成JSON格式上报云端或者app

网友:
你好,发送给ESP8266的日期时间是读取手机系统当前日期时间并转换后发送的,格式为:(年+月+日+时*60+分)=总数为字符串(如:2017+8+20+8*60+8)=2533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字符串转换给ESP8266使用,请您给我实例支持,感谢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