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器分析

楼主(2017-08-06):
乘法器分析
我是用AD835做混频,将两个相位不同的正弦信号混频,然后滤波,理论上滤波滤除的直流是与相位有关的一个直流量,在输入信号幅度稳定的条件下,但是我得到的直流分量不仅和相位差有关系,和频率也有关系,也就是咋改变频率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不是稳定的,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可以有一款直流偏置不会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的乘法器推荐,跪求结果

网友A:
多少幅值,多少频率?
你这问题都没说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