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程序

楼主:
0809调试达到三个模拟量的采集的程序,单片机达到可以输出两路彼此错开pwm信号的程序,数模转换器要达到一定的精度的程序。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没有看懂你到底要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没有看懂你到底要干什么

编一个SPWM波的程序,使三角波的频率为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