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
  最近在做综合设计,想用单片机实现无线数据传输,调制部分想用OOK调制,需要曼彻斯特编码矩形波和正弦波调制,正弦波用DDS芯片产生,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把矩形波加载到正弦波上,求一个适合的方案。不想用三极管,因为模电不行,最好是用芯片实现,电路简单最好。

网友: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根本不需要什么DDS,在网上搜OOK无线模块的电路图吧,一个晶体管就可以实现,把三点式振荡器的原理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根本不需要什么DDS,在网上搜OOK无线模块的电路图吧,一个晶体管就可以实现,把三点式 ...

果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