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的KEIL+Mbed例程模板

楼主:
这几天测试了MAX32630的几个功能,并用mbed做成了模板。里面带有blinky、breathing、thread、BMI160、Timer等多个例子。

大家可以在MAX32630FTHR目录下新建文件夹,然后将demo目录下的文件复制过去,然后编辑自己的程序。

使用前需要安装MAX32630的KEIL包文件,这样就可以使用仿真和下载功能。

例程:

网友A:
收下了,不谢哈! 我直接导出的keil 编译还通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不谢哈! 我直接导出的keil 编译还通不过……

是不是KEIL的版本问题?我导出的是可以的,然后修改一下,这样不同程序可以共用同一个MBED库,节约了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KEIL的版本问题?我导出的是可以的,然后修改一下,这样不同程序可以共用同一个MBED库,节约了空间 ...

我是mdk是最新版的,警报特多,就一个类型强制转换的错误,直接不转换怕后面出问题,没有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mdk是最新版的,警报特多,就一个类型强制转换的错误,直接不转换怕后面出问题,没有敢用!

目前测试还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