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CK包后,我的KEIL还是不能下载调试

楼主:
我安装了pack包后,在FLASH下载选项中还是没有MAX32630的选项啊,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话,能请哪位朋友共享一下KEIL安装目录下FLASH文件夹中MAX32630的FLM文件吗?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A:
安装后,如果不显示MAX32630,可以打开KEIL目录,在\ARM\Pack\Maxim\MAX32630\0.0.0-1.alpha\Flash\目录下,将MAX32630.FLM文件复制到ARM\FLASH目录,再次打开设置,就会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如果不显示MAX32630,可以打开KEIL目录,在\ARM\Pack\Maxim\MAX32630\0.0.0-1.alpha\Flash\目录下 ...

搞定了,谢谢邵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