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的计算问题

楼主:
高手们,附件是OPA1632 做的一个差分滤波电路,主要用来滤波音频部分的noise , 带宽是14.5- 33kHz
14.5 Hz 可以得知, 但是33K 不知道是如何计算出来, 因为用TINA 只能有一个输入源,所以也不好模拟

请高手帮忙计算以下,感激不尽!

网友A:
“ 因为用TINA 只能有一个输入源,所以也不好模拟”
改变输入源频率就是了。
另外,仿真软件通常都有扫描幅频和相频曲线的功能,直接看曲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因为用TINA 只能有一个输入源,所以也不好模拟”
改变输入源频率就是了。
另外,仿真软件通常都有扫描 ...

请问高手那这个理论上是怎么算来的33K 的截止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