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68 ADC模块,用BURST方式读8个通道的问题

楼主:
最近研究LPC1768 ADC模块,用BURST方式读8个通道的数据。对这部分比较了解的朋友,能否指点下迷津:用BURST模式读8个通道,应该怎样设置寄存器。如果有调好的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就更好了。

我的程序流程:
(1)初始化ADC:
        1. 在AD0CR寄存器使能8个通道。
        2. BURST位置0。(我想用这个位来控制转换Start 和 Stop)
        3. 在中断使能寄存器AD0INTEN中,使能中断位:ADGINTEN。
            注:这块我没太弄明白,BURST模式需要使能哪些中断?
        4. 使能AD中断   NVIC_EnableIRQ(ADC_IRQn);

(2) 下面是我的代码,相关的疑问都写在注释里了。 请各位的大神  帮我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 这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很着急。 先谢谢各位了!!

=========================================================================
work()
     ....

    while(1)
    {
        ADC_BurstCmd(LPC_ADC, ENABLE);    //启动转换
        while(!BurstDone_FLAG);                     //等待8个通道转换完成
        for(i=0;i<8;i++)                                //获取转换结果
        {
                Adcdata = RawDat;              // RawDat数组是全局变量,在中断函数中存放转换结果。
                Volt    = RawDat*3.3 /4095;
        }
        ChlDone_Flag = BurstDone_FLAG = 0;  // 清除标记:
    }

}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DummyRead;
        uint32_t AD_State;
        uint32_t AD_GDR;
        uint32_t ChlIdx;
        uint32_t i;

    cnt1++;
    AD_State = LPC_ADC->ADSTAT;

    cnt1++;
    AD_State = LPC_ADC->ADSTAT;

    //check overrun
    if(AD_State & 0XFF<<8)
    {
            AD_State = AD_State>>8 & 0XFF;
            for(i=0;i<8;i++)                      // clear the overrun channel
            {
                    if(AD_State & 1<                     {
                            DummyRead = ADC_ChannelGetData(LPC_ADC, i);
                    }
                    BurstDone_FLAG = 1;
                 ADC_BurstCmd(LPC_ADC, DISABLE);
                     return;
            }
    }
    // Get ADC data
    for(i=0;i<8;i++)
    {
            if(AD_State & (1<check which channel convert complete.
            {
                    RawDat = ADC_ChannelGetData(LPC_ADC, i);  // 获取该通道转换结果
                    ChlDone_Flag|= 1<把该通道完成标志赋值到 ChlDone_Flag,8个通道都转换完,应该是 ChlDone_Flag = 0xFF
                    ChlDoneCnt+=1;        //计数器,记录这个通道转换完成的次数(我在做试验时,个别通道在一次转换过程中,会赋值2次,也就是说,该通道会触发2次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
    }
    //check if all the channel convert done
    if(ChlDone_Flag==0xFF)      // 检查 8个通道是否都转换完成
    {
            cnt3++;                         // 计数器,记录这里执行的次数。试验时,发现这个值为2, 也就是说,8个通道都转换完以后,调用ADC_BurstCmd(LPC_ADC, DISABLE); 语句后,按照我的意图,整个转换就应该停止了。为什么又进一次中断?第9次中断是谁触发的?
        ADC_BurstCmd(LPC_ADC, DISABLE); // 停止转换。(我想用这句话来控制停止转换,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刻停止,请结合上边紫色的注释的描述,帮我分析下,为什么?)
        BurstDone_FLA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