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7150

楼主:
       用这个AMC7150驱动1W,3W的灯珠,焊接后接上电源那个芯片发烫,这个原理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3W灯珠打算让他通过600mA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是写的改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啊

看懂手册,不仅仅要求看的认真、仔细,更重要的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务必去查书,这对初学者尤其重要,你需要的是恶补基础知识。

网友A:
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去看器件手册,不能自己想当然。LED的工作电流同样要看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去看器件手册,不能自己想当然。LED的工作电流同样要看器件手册确定。

都是看的手册,原理图是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我只是改了电阻大小,LED电流也是看的卖家写的,,但是没有具体灯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看的手册,原理图是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我只是改了电阻大小,LED电流也是看的卖家写的,,但是没 ...

改的依据是什么,必须依照器件手册。器件手册必须彻底理解,真理解了就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依据是什么,必须依照器件手册。器件手册必须彻底理解,真理解了就会用了。

改阻值是为了改变他的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依据是什么,必须依照器件手册。器件手册必须彻底理解,真理解了就会用了。

那个芯片发烫和PCB布的线粗细有关吗,会不会我的板子布线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依据是什么,必须依照器件手册。器件手册必须彻底理解,真理解了就会用了。

    我那个PCB版只是上了铜,还是黄色的,不是外面厂家制作的那种绿色的

网友A:
从你前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你根本就没有读懂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前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你根本就没有读懂器件手册。

数据手册上是写的改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懂手册,不仅仅要求看的认真、仔细,更重要的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务必去查书,这对初学者尤其重要,你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