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需要达到哪些要求?

楼主:
5芯积分
做了一下全桥逆变,用msp430提供的两路pwm波,让后经过ir2104 ho lo发出四路pwm波(pwm满足全桥四个mos管的要求)
1.不知思路是否正确?
2.做完之后不知道逆变都需要满足哪些要求,比如频率达到多少,电压多少,波形什么样?(输出频率2.2k,电压1.3v(输入是直流5v),波形照片所示)用的是水泥负载
3.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并到电网上,难道要把输出怼到火零线上吗。。。。。。
4.从照片上看,我是否成功逆变了?
求解答0.0

一是ir2104给的,二是逆变后的波形

一是ir2104给的,二是逆变后的波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首先要看是否需要并网,需要的话,你的方案不行,差太远了。离线则可以,只要电压、频率差不多就行,方波输出都可以。并网的话,严格的正弦波形,频率、相位的高度同步和电压的跟随要求极高,稍差一点,就一个字——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是否需要并网,需要的话,你的方案不行,差太远了。离线则可以,只要电压、频率差不多就行,方波输 ...

为什么我的输出交流电才1.3v,要并网的话,应该加什么电路啊,还有并网什么意思。。。。。我这就属于无源逆变了呗。。。

网友:
你为什么要并入电网?要做什么应用?1、并入电网要求你的输出信号要和电网电压分别同频同相。2、桥臂输出的信号基频是开关方波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输出交流电才1.3v,要并网的话,应该加什么电路啊,还有并网什么意思。。。。。我这就属于无源 ...

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国内用的逆变器通常都是220V的。所谓并网就是接到交流电网里,成为电网里提供能源的一个供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输出交流电才1.3v,要并网的话,应该加什么电路啊,还有并网什么意思。。。。。我这就属于无源 ...

逆变可没有什么无源的,必然需要能量注入,无源能变个甚?比永动机还离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国内用的逆变器通常都是220V的。所谓并网就是接到交流电网里,成为电网里提供能源 ...

我做的是电赛题,用稳压源给的5v输入,输出应该多少,这个和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C:
楼主应该先去看看逆变原理。你输出的电压是没有经过正弦调制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是电赛题,用稳压源给的5v输入,输出应该多少,这个和负载有关系吗?

电赛总有要求吧,先把设计要求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去看看逆变原理。你输出的电压是没有经过正弦调制的,不对

我用msp430给的pwm波,你的意思是我现在需要找个三角波来做载波吗?msp430给的pwm我感觉频率达不到要求,除了调pwm周期和改变时钟的方法外,还有其他可以改变频率的吗?那两种方法频率改变的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赛总有要求吧,先把设计要求弄明白。

题还没下来,现在就是瞎做,什么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还没下来,现在就是瞎做,什么也不会

那也总要有设计目标,就像打靶,不能打哪指哪吧。

网友:
楼主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单相PWM逆变电路,,
想并入电网,必须是逆变的交流电输出电压与电网电压一致、并且频率与相位也要一致,这是最最起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sp430给的pwm波,你的意思是我现在需要找个三角波来做载波吗?msp430给的pwm我感觉频率达不到要求, ...

现在的单片机的pwm频率大部分都可以做到,你的问题不在这里。你要用多少的开关频率你现在估计也不知道。与其没有目标瞎猜,不如去看看理论。首先是逆变的工作原理,然后看并网的要求,这里面的知识点很多,要好好看看,别人的解答你才看得明白,不然说了也白说。书可以找得到的知识,比问别人更快更详细,毕竟很少人有给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可能只是给出一个解决的方向,最终还是得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