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tera开发板PCIE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Cyclone V GT FPGA Development Kit开发PCIE,拿到了FAE给的开发板和参考设计PCIe_CVGT_AVMM_DMA_On_Chip_Mem_1602,看完了开发板用户手册和PCIE相关手册,想先跑一下参考设计看看。
但是我按照使用说明将PCIE的工程sof烧写后,重启PC后无法识别到开发板,按手册说明应该在设备管理器看到未安装驱动的pcie设备,然后安装驱动,但是我的PC没有发现任何新设备插入,win7 32/64和Ubuntu 64bit都试过。
有几个疑问就是:
1.板卡是X4的金手指,应该能插到X16里吧?因为电脑没有X4插槽
2.板卡有一个在位检测开关,X1和X4分别使能或不使能,那我是都使能还是与sof对应?

板卡的一个选择开关

板卡的一个选择开关

网友:
不会,弱弱的问一下,哪家大公司啊,altera还提供Cyclone V GT FPGA Development Kit开发板。

网友:
我们也在用Cyclone V,不过PCIE是主口

网友:
没玩过pcie,过来学习了

网友:
你是什么PC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