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今年仪器仪表类出频率特性测试仪的概率怎么样

楼主:
  最近几天一直在看这方面的资料,用dds做频率源,通过乘法器混频,椭圆低通滤波器滤波,再用模数转换模块单片机控制在TFT屏上显示波形。大家怎么看?

网友:
不知道,我们也是准备了仪器仪表的题目,跟你的差不多,不过我们用的是FPGA做控制

网友A:
用了FPGA做数字锁相环,输出频率调到500M后,出来看到的波形居然变正弦波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引脚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FPGA做数字锁相环,输出频率调到500M后,出来看到的波形居然变正弦波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引脚的问题

你们的居然可以输出500M???而且不就是输出正弦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FPGA做数字锁相环,输出频率调到500M后,出来看到的波形居然变正弦波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引脚的问题

要看500M的方波,示波器最起码1G以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居然可以输出500M???而且不就是输出正弦波吗

设置的是方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