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四线显示出现乱码

楼主:
用LCD1602 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值,但是显示显示就乱码要不就是屏幕什么都没有,然后一会又乱码.
我用四线传送数据的,这会有影响吗?
我的按键中断对它有影响吗?

网友:
估计是你的驱动程序写的有问题,没用过4位的,只用过8位的

网友:
加我QQ;2159156960    液晶显示屏问题  采购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任何模块到一起后。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你检查逻辑。一般1602会在前面加上0X80我记得是在写地址的时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