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 1.4 1.5 2.4 2.5 输出的PWM波问题

楼主:
想产生思路PWM波,用1.4 1.5  2.4 2.5 两两互补  两两相同(产生SPWM波,全桥逆变)
现在1.4 和1.5 是互补的
       2.4和 2.5 是互补的
但是1.4 和2.4  1.5和2.5  的波形不一样 配置1.4 和2.4   1.5和2.5 的参数一样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 是不可能一样吗  还是我配置错了,请大神帮帮忙
还有如果设置死区该怎么弄。。。。。。。。。。

P1SEL |=BIT4+BIT5;
    P1DIR |=BIT4+BIT5;
    P1DS  |=BIT4+BIT5; //全力驱动
    P1OUT &=~BIT4+BIT5;
    spwm_i=0;
    spwm_j=50;//控制相位
    TA0CCR0 =198;//载波126.26KHZ
    TA0CCR3 =Lab1[spwm_i];
    TA0CCR4 =Lab1[spwm_j];
    TA0CCTL3 =OUTMOD_7;
    TA0CCTL4 =OUTMOD_7;
    TA0CTL =TASSEL_2+MC_1+TACLR;//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P2SEL |=BIT4+BIT5;
    P2DIR |=BIT4+BIT5;
    P2DS  |=BIT4+BIT5; //全力驱动
    P2OUT &=~BIT4+BIT5;
    spwm_x=0;
    spwm_y=50;//控制相位
    TA2CCR0 =198;//载波126.26KHZ
    TA2CCR1 =Lab1[spwm_x];
    TA2CCR2 =Lab1[spwm_y];
    TA2CCTL1 =OUTMOD_7;
    TA2CCTL2 =OUTMOD_7;
    TA2CTL =TASSEL_2+MC_1+TACLR;//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网友A:
你的波形是什么样的,用示波器双通道同时测试1.4 和2.4或者1.5和2.5,看看相位大小周期参数,是否一样,差别多少,是否符合你设计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是什么样的,用示波器双通道同时测试1.4 和2.4或者1.5和2.5,看看相位大小周期参数,是否一样,差 ...

同时测1.4 1.5 是互补的  2.4 2.5也是
同时测1.4 2.4 波形不一样
本来送的初值都一样  波形也应该都一样啊!
今天实验室停电就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是什么样的,用示波器双通道同时测试1.4 和2.4或者1.5和2.5,看看相位大小周期参数,是否一样,差 ...

如果理论上来说初值一样波形是不是也应该一样啊!

网友B:
你要不看一下TA0和TA2定时器的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看一下TA0和TA2定时器的位数?

不都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