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区分"贴片焊盘"与"插件焊盘"啊???????

楼主:
各位坛友
AD如何区分"贴片焊盘"与"插件焊盘"啊

由于在敷铜时要设置铜与焊盘的镂空间距

以前我的做法是,  建一个插件焊盘类 ,比如EPAD
然后把所有的插件焊盘的GND管脚都添加进EPAD类,
最后在规格里设置

但是我看到新的AD16里 ,  貌似直接就有SMD pad   与    Th PAD
但我直接用(InPadClass('TH Pads'))    这样不行啊 (铜和焊盘无缝联合了 ,会无法焊接的)
只能(InPadClass('All Pads'))  , 但这样就不能区分SMD与TH焊盘

网友:
找到了, 按is自动提示出来

网友:
楼主虽然解决了,
软件区分“"贴片焊盘"与"插件焊盘"的具体方法,求分享

网友:
“铜和焊盘无缝联合了 ,会无法焊接的”,我就笑笑,不想问为什么

网友:
AD如何区分"贴片焊盘"与"插件焊盘"

我个人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贴片焊盘就三层。。。。一个贴片焊盘最主要的三个层top Layer、Paste、Solder,有了这三个层,这个焊盘才能说明这个是一个焊盘,当然他也有电气属性。

插件焊盘是个带通孔的焊盘。二者却没办法区分,我想不太明白,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虽然解决了,
软件区分“"贴片焊盘"与"插件焊盘"的具体方法,求分享

就是在那个助手里面  按is,  然后找到ispad
有2个  选ispadhole  就是通孔焊盘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