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智能锁密码问题

楼主:
        对于第一代ofo的机械锁,我们都知道是固定密码,相同车的话密码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才会出现小孩可以通过锁的印痕知道密码的情况,对于第二代ofo智能锁,不知道这块是怎么做到不被破解或者尽量不被破解的呢?欢迎大伙都讨论下

网友:
我见过两种ofo的锁,除了略显智障的机械锁之外;一种是扫描之后给密码,1-4的4位数密码的那种,手动输入密码,开锁;另外一种是,扫描之后直接开锁,没有密码界面;应该是在只有无法识别二维码的情况下,手动输入编号获取密码。第二种的密码锁,至今只看见过两个车是这样(其实平时都是骑自己的车,只有偶尔特殊情况骑一下小黄)
第一种智能密码锁,貌似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估计是系统定期远程更新密码锁?电池是定期更换的?也遇到过好几辆没有电的车,锁是用不了。。。
第二种智能密码锁,应该也是类似,感觉只是减少了输入密码的动作而已。。
估计也就只有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在帝都试骑过多种共享单车,主要目的是看哪种使用体验更好,车更好骑,顺便体验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解锁方式。像ofo共享单车从最初的机械锁固定密码发展到和大多数共享单车一样,锁车再开车密码自动更新。

如果要分的更细致一些,ofo的某代车锁,锁车后需要等几分钟密码才会自动更新,有几次骑车去自提柜取快递,取完快递开锁发现密码还是上次的密码,如果中间间隔时间过长,密码才会改变。

至于说破解这事,无论怎么做,都会被破解,还有很多人利用app报修漏洞免费骑车……当然这样做也会被很快拉入信用黑名单,相信共享单车的后台数据能很容易通过距离、时间和用车习惯发现经常破坏规则不守规矩的人,只是人家没有强力执行。希望随着国民素质不断提高,这种事越来越少,以后共享单车平台想的是如何优化使用体验方便大家出行而不是想着如何防盗防破解。

网友:
还有很多人利用app报修漏洞免费骑车……当然这样做也会被很快拉入信用黑名单
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ofo第一代的车子 ,车子明明是好的却被报修了 造成正常使用的客户端不给解锁码

网友:
密码应该是从服务器端生成的,然后发送到智能锁解锁,这个单纯从智能锁应该破不开吧

网友:
感觉那种一次性电池,感觉很弱智的设计,难道不可以搞个能量转换设备把机械能什么转为电能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