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1的AGC仿真电路输出波形有失真且无自动控制增益效果

楼主:
按照VCA821的datasheet中的AGC电路仿真时,发现输出波形有失真,而且输出信号的幅度一直在随着输入信号改变。
我想请教各位,将Vref设为1V是输出波形失真的原因吗?这个电路图该如何改进才能做成自动增益?

网友A:
你先将仿真波形的测试点讲清楚,否则谁也不知道你测的是哪点的波形,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将仿真波形的测试点讲清楚,否则谁也不知道你测的是哪点的波形,怎么帮你?

不好意思
红色波形是Vout,黄色波形是Vin

网友:
没有用过VCA821但用过其他VGA芯片。通常这些大公司的datesheet中提出的示范电路都是经过验证可行的,所以这个电路仿真的结果没法解释。Vref设为1V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其后的电路是一个积分器,只要输出电压峰值大于Vref+Vd(二极管压降)就会有积分电流,VG就会下降直到平衡为止。
建议直接搭出电路试试。

网友A:
或者在仿真时增加一个探头,测量积分器的输出(VG),看看VG是否符合电路分析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仿真时增加一个探头,测量积分器的输出(VG),看看VG是否符合电路分析的结果。

VG的电压是这样的。那就是OPA820的积分电路出问题了是吗?

网友:
VG应该是个直流电压,你这里的信号频率有1M!! 显然是积分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B:
我的仿真结果也是这样,请问该怎么解决,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仿真结果也是这样,请问该怎么解决,具体

将那个二极管改用检波二极管,例如2AP系列的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失真好像是因为VCA821放大倍数太大

网友:
可能的问题:

1、积分器运放是否采用正负电源供电?
2、积分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可以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