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使用DS1302的RAM问题

楼主(2017-08-08):
关于使用DS1302的RAM问题
因为产品中用到DS1302,又因为需要实时存储数据,所以准备将数据存放在DS1302的RAM中。现在的问题是,调试中发现,掉电在上电后读取的数据不正确,但读取的时间是正确的,此时备用电池的电压是2V。但是如果在不掉电的情况下,读写都是可以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24c202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读取数据时出现错误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一样。比如写入的是 99 89 98 97,读出的就是19 19 18 17,最高位会变成0,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