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消除锁存器?

楼主:
是带7位数码管的模100计数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op is
       port(clk,rst:in std_logic;
                      digit1,digit2: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end t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op is
begin
     process(clk,rst)
           variable temp1,temp2:integer range 0 to 10;
          begin
     if(rst='1')then
          temp1:=0;
          temp2:=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emp1:=temp1+1;
          if(temp1=10)then
          temp1:=0;
          temp2:=temp2+1;
          if(temp2=10)then
          temp2:=0;
     end if;
          end if;
          end if;

   case temp1 is
        when 0 => digit1 <= "1111110";
        when 1 => digit1 <= "0110000";
        when 2 => digit1 <= "1101101";
        when 3 => digit1 <= "1111001";
        when 4 => digit1 <= "0110011";
        when 5 => digit1 <= "1011011";
        when 6 => digit1 <= "1011111";
        when 7 => digit1 <= "1110000";
        when 8 => digit1 <= "1111111";
        when 9 => digit1 <= "111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case temp2 is
        when 0 => digit2 <= "1111110";
        when 1 => digit2 <= "0110000";
        when 2 => digit2 <= "1101101";
        when 3 => digit2 <= "1111001";
        when 4 => digit2 <= "0110011";
        when 5 => digit2 <= "1011011";
        when 6 => digit2 <= "1011111";
        when 7 => digit2 <= "1110000";
        when 8 => digit2 <= "1111111";
        when 9 => digit2 <= "111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总是有如下的警告
WARNING:HDLCompiler:1369 - "C:\Users\zm\counter\top.vhd" Line 11: Possible infinite loop; process does not have a wait statement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WARNING:Xst:737 - Found 1-bit latch for signal >. Latches may be generated from incomplete case or if statements. We do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latches in FPGA/CPLD designs, as they may lead to timing problems.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op is
        port(
       clk,rst:in std_logic;
       digit1,digit2: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t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op is
begin

process(clk,rst)
variable temp1,temp2:integer range 0 to 10;
begin
        if(rst='1')then
                temp1:=0;
                temp2:=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emp1:=temp1+1;
                if(temp1=10)then
                        temp1:=0;
                        temp2:=temp2+1;
                        if(temp2=10)then
                                temp2:=0;
                        end if;
                end if;
        end if;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ase temp1 is
                        when 0 => digit1 <= "1111110";
                        when 1 => digit1 <= "0110000";
                        when 2 => digit1 <= "1101101";
                        when 3 => digit1 <= "1111001";
                        when 4 => digit1 <= "0110011";
                        when 5 => digit1 <= "1011011";
                        when 6 => digit1 <= "1011111";
                        when 7 => digit1 <= "1110000";
                        when 8 => digit1 <= "1111111";
                        when 9 => digit1 <= "111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ase temp2 is
                        when 0 => digit2 <= "1111110";
                        when 1 => digit2 <= "0110000";
                        when 2 => digit2 <= "1101101";
                        when 3 => digit2 <= "1111001";
                        when 4 => digit2 <= "0110011";
                        when 5 => digit2 <= "1011011";
                        when 6 => digit2 <= "1011111";
                        when 7 => digit2 <= "1110000";
                        when 8 => digit2 <= "1111111";
                        when 9 => digit2 <= "1111011";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