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
单片机的输出如何与0809或0832相连接,使其信号实现数模转换或模数转换。

网友:
“单片机的输出如何与0809或0832相连接”
单片机的引脚不一定是输出,在模数转换时显然模数转换芯片输出的数字量,此数字量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

网友:
“单片机的输出如何与0809或0832相连接”
在0809和0832的datasheet中就有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看器件手册或早期的教材,不过0809和0832这类芯片早停产了,其年龄恐怕比楼主还年长(均为1970s末的设计),应该换用现在在产的型号。

网友:
  单片机与单片机IO口之间基本上市可以直接相连的,不过这样连接意义不是很大,两个单片机之间发生关系一般采取以下方法:1、通过串口通讯,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同一块板PCB上,两个单片机的RXD和TXD交叉直接相连就可以了,如果不在同一块板,需要用到RS232通讯方式来连接。2、通过并口通讯,一般采用P0口较多,用245或者373芯片来做数据缓存。也是IO口扩展的一种方式。拍明芯城电话:400-693-8369

网友:
看看0809或0832的datasheet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