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测同频率方波之间的相位

楼主:
stm32怎么测同频率方波之间的相位,

网友:
本质上是测量“两个同频率方波”的周期(是一段时间)和“两个同频率方波”起始时刻之差(也是一段时间)。

网友:
用两个IO配合定时器检测同向沿的时差,有硬件“输入捕捉”功能最好,精度比查询法高。没有输入捕捉也可以用外中断,但要求不能有其它中断,且中断服务程序要极其精简。查询法也同样要讲究编程,最好使用汇编,根据指令执行时间可以修正测量结果。用C语言的话,测量精度会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