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的调制电路

楼主:
5芯积分
可以用什么发出三角波,调制电路比较器用lm358可以吗?给位版主大大求助!!!

网友A:
“可以用什么发出三角波”
三角波通常用方波积分获得,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网友A:
“调制电路比较器用lm358可以吗?”
LM358不是比较器,是运算放大器,而且是性能很普通的运算放大器。虽然可以做比较器用,但性能相当差。
建议使用性能稍好一些的比较器,至少用LM311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什么发出三角波”
三角波通常用方波积分获得,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我用的lm358,为什么没有三角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制电路比较器用lm358可以吗?”
LM358不是比较器,是运算放大器,而且是性能很普通的运算放大器。虽然 ...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ne555发出三角波,正弦波,然后在这两路波后加个比较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发出spw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什么发出三角波”
三角波通常用方波积分获得,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ne555发出三角波,正弦波,然后在这两路波后加个比较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发出spwm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lm358,为什么没有三角波呢?

“我用的lm358,为什么没有三角波呢?”
(1)运放未加电源
(2)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ne555发出三角波,正弦波,然后在这两路波后加个比较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发出spwm了!

(1)NE555不能直接产生三角波,只能产生近似锯齿波。
(2)NE555根本无法产生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lm358,为什么没有三角波呢?”
(1)运放未加电源
(2)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

在4和8引脚上给了6v,也不好使,输入使用发生器给的50%pwm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E555不能直接产生三角波,只能产生近似锯齿波。
(2)NE555根本无法产生正弦波。

那做逆变怎么来搞spw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4和8引脚上给了6v,也不好使,输入使用发生器给的50%pwm波

在4和8引脚上给了6v,也不好使
在这类应用中,必须使用双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4和8引脚上给了6v,也不好使,输入使用发生器给的50%pwm波

“输入使用发生器给的50%pwm波”
既然给定占空比为50%,那就不是PWM。
另外,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怎么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做逆变怎么来搞spwm呢?

“那做逆变怎么来搞spwm呢?”
方法很多。
产生50Hz正弦信号,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RC移相振荡电路,或者使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然后放大到符合你的使用要求。但这种逆变器只能独立输出不能联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做逆变怎么来搞spwm呢?”
方法很多。
产生50Hz正弦信号,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RC移相振荡电路,或 ...

我用的文式振荡电路,频率大约0.5kHz吧,但是我的三角波载波的频率是100hz,这和要求差太多了啊,我是把正弦波频率变小还是把三角波频率变大,逆变的输出频率和载波频率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使用发生器给的50%pwm波”
既然给定占空比为50%,那就不是PWM。
另外,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怎么 ...

嗯 ,设置的就是方波,频率16K,幅值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文式振荡电路,频率大约0.5kHz吧,但是我的三角波载波的频率是100hz,这和要求差太多了啊,我是把 ...

正弦信号频率太高,三角波信号频率太低。
产生SPWM信号,逆变后输出的正弦波频率就是用于和三角波比较的正弦波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信号频率太高,三角波信号频率太低。
产生SPWM信号,逆变后输出的正弦波频率就是用于和三角波比较的 ...

现在用文式电路和ne555做的波形,这样的波形是不是可以用lm311p作比较出结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文式电路和ne555做的波形,这样的波形是不是可以用lm311p作比较出结果呢?

前面已经说过:现在你产生的正弦波频率,就是逆变后正弦波的频率。现在你的正弦波频率大约是1kHz低一些,这个频率没有必要使用SPWM方式逆变(因为变压器体积并不大)。
你应该将正弦波频率降低到工频(50Hz或者60Hz)。
三角波频率大约3kHz,低了一些。如果你的逆变器功率不很大,可以考虑提高到2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现在你产生的正弦波频率,就是逆变后正弦波的频率。现在你的正弦波频率大约是1kHz低一些, ...

我改变R4,R5值的时候,正弦波就失真了,或则直接就没了,文式可以改变频率吧,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改变,不能的话我应该用什么代替,谢谢您这一天的回复!!!

文式振荡电路

文式振荡电路

网友:
文氏可以改变正弦波的相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