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电赛控制类小球位置大家使用什么方案检测呢

楼主:
各位大佬们,电赛控制类小球位置大家使用什么方案检测呢,大家讨论一下咯

网友A:
元器件中给摄像头是不是这个作用

网友:
但是摄像头用不过来啊,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中给摄像头是不是这个作用

是吧,但是不会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检测小球的位置

网友C:
电阻触摸屏可以,根据区域压力,得到XY值

网友D:
摄像头能用在板球控制上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触摸屏可以,根据区域压力,得到XY值

有这么大的屏幕么。。

网友D:
想知道,一开始小球位置已给定范围。之后运动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仪器来找小球运动位置莫?????

网友E:
linux板子加usb摄像头   这个做起来很方便啊     否则单片机的话用飞思卡尔比赛用的二值化摄像头也可以,处理速度足够

网友:
红外对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触摸屏可以,根据区域压力,得到XY值

不能在板子上铺设其他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能用在板球控制上莫

按照规定的话,摄像头是最好的方案,但是我们用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一开始小球位置已给定范围。之后运动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仪器来找小球运动位置莫?????

不检测小球位置的话,那就是开环控制了,不确定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ux板子加usb摄像头   这个做起来很方便啊     否则单片机的话用飞思卡尔比赛用的二值化摄像头也可以,处 ...

这个方案应该不错,只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这个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板子上铺设其他东西的

那只能用摄像头做视觉识别了,飞思卡尔那个二值化黑白的可以

网友:
有摄像头  程序就尴尬了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吧,但是不会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检测小球的位置

红外对管

网友:
飞思卡尔的摄像头可以,我已经做出来了,但被机械结构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