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电子设计大赛 F题 分析讨论

楼主:
首先说下,前几天我猜题的时候,我就说今年肯定没有往年那样的放大器了,一味的提升带宽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还不相信,今天终于见真晓了吧!!!

当初我就猜了,肯定有AM解调或者发射装置,或者两个同时做,结果今天就出来个F题,就是完全的一个AM接收机,

这是我之前猜测的,几乎完全对上了,所以做这个才考验形式的功底。接下来我也来试试这个题目

先解析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几乎属于纯粹的模拟题,我感觉对于搞过这方面的一点都不难,要是没搞过的,那就别想做了,赶快换题。

其实在TP测试点之前都是射频部分,就是个超外差电路,这个图上没有画滤波器,但是实际当中是绝对不行的,可能考虑到有些学校没有网分,没办法调试滤波器。可能就省略了。但是不影响测试,

进来低噪放,变频器,中频滤波器,中放,还有就是本振,这个就是完全的射频和中频部分,接下来就是用二极管去做包络检波,然后音频放大器就ok了。

有几个难点,这里面的本振是个难点,看看大家用高混频还是低混频,这个里采用PLL电路,用单片机来实现控制,这个没问题,就是做PLL有些难度,或者直接选用频率合成器的芯片来做,相对来说容易点。

还有个中频滤波器,我之前做过10.7MHz的中频滤波器,我采用晶体做的,这个难点是阻抗匹配,没有网分真的不好去调试。

其他就没啥难点了,检波直接就是用二极管包络检波就ok了。然后音频放大。

这是我以上的分析,接下来我会把我自己的方案一点一点的贡献出来。时间不定。。。。。

更新了。。。。。。29楼。。。。。。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F-刘海石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终于下班了,开始先把10.7MHz的滤波器调出来了,电路很简单,就是两个晶体串联,然后输入输出匹配,就搞定了,最成功的的办法就是不要急,耐下心来慢慢调。

我上图

实物图超级简单

黄色的是S21,也就是带内损耗,蓝色的和紫色的是输入输出驻波,3db带宽13KHz,两级滤波器串联带内损耗只有-2db正好满足要求。

把SPAN变成200KHz。每隔就是20KHz,再看下左右的抑制,中频一定要用晶体滤波器,否则抑制镜像频率不够,导致解调输出有杂波。
左右偏移60KHz抑制已经达到了-70db。。。。

最后把span放到1MHz,下面基本是地噪了。。。。没有在突起的地方了。这样用在接收机里面抑制很好了。

有了新进展继续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对于这个题目的幅度有效值是10uV~1mV,确实有点低呢,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动态范围就是-87dbm----- -47dbm,只能采用超外差,下变频,中频放大,最主要的就是中频AGC,这个我有方案,但是手里没有东西,实在做不出来,时间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模块  “ADF4351锁相环模块 35M-4.4GHz” 。频率范围这么大步进值能设置成1Mh ...

完全可以,ADF4351我们之前做频谱分析时用过,步进可以精确到10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0uV低噪音放大也是个难点吧,频率那么高。
12V单电源也有点烦,,,,,

这都是不是问题,问题是中放AGC动态范围40b。手里没有东西,重新做来不及。。。。

网友:
我刚刚仔细的看了下这个题目,发挥部分很难,要有AGC功能,我觉得这个题目出的,是个陷阱,看上去很简单,就是超外差,但是每一个指标要求都比较难。输出都是在±0.1V。。。。。。我认为要没做过类似的题目,千万不要选这个题目,就算老手也未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就拿本振自制,要是之前没做过的,现在开始做,根本就不可能。除非去外面购买。

网友F:
楼主给力,一直持续关注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力,一直持续关注楼主

这个题我感觉在模拟的里面真的很难的,要是认真分析这个题的人,我估计很少有人选这个题。这个题难点在发挥部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H题

网友G:
基带放大器时用芯片比较好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如果用芯片用哪类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基带放大器时用芯片比较好还是自己设计电路?如果用芯片用哪类芯片呢

这个自己设计也可以,但是你的有能力确保自己能设计出来,还有就是要求阻抗600欧姆,我看了下用运放就可以的,NE5532,负载RL=600欧姆

网友C:
您好!我们组的想法是,用带通采样将AM信号和本振信号采集到FPGA中,在FPGA中做混频和中频滤波,再通过DA输出,请问这个方案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们组的想法是,用带通采样将AM信号和本振信号采集到FPGA中,在FPGA中做混频和中频滤波,再通过DA输 ...

老兄你的要看题目呀,人家要求是根据框图来的,每一步每一步,这个肯定是要用硬件完成的。我想出题人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不可能像你你所说的那样用fpga就搞定了。完全模拟电路来实现,我觉得这是出题人的想法。

网友H:
请问10.7MHz的中频滤波器,楼主是怎么调试出来的?我们学校倒是有网络分析仪,但是网上资料太少了,非常感谢

网友E:
这个10uV低噪音放大也是个难点吧,频率那么高。
12V单电源也有点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设计也可以,但是你的有能力确保自己能设计出来,还有就是要求阻抗600欧姆,我看了下用运放就可 ...

谢谢楼主

网友I:
楼主 本振怎么做啊  好难啊

网友D:
本振信号确实不好弄啊,我们组就选的是这个题目

网友J:
我也感觉好难,希望楼主继续更新,随时关注楼主,目前正在尝试低噪可是出不来完美的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10.7MHz的中频滤波器,楼主是怎么调试出来的?我们学校倒是有网络分析仪,但是网上资料太少了,非 ...

我之前用的晶体滤波器,然后慢慢调匹配,组后调到50欧姆。

网友: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本振怎么做啊  好难啊

我觉得难点就在发挥部分,基础部分硬挨都能做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振信号确实不好弄啊,我们组就选的是这个题目

我也在弄,关键白天的要上班,哎。。。。。。晚上回家没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感觉好难,希望楼主继续更新,随时关注楼主,目前正在尝试低噪可是出不来完美的正弦波

我正在弄,估计要到明天更新了。白天在上班,公司的事情也一堆。。。。

网友K:
如果硬件都买相应的成品模块,怎么样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晶体滤波器,然后慢慢调匹配,组后调到50欧姆。

能详细的说下中频滤波器的怎么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如果硬件都买相应的成品模块,怎么样老哥?

那可以啊,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的,有些学校太在乎这个奖项了,其实参加一次大赛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自己在这次大赛中真的学到东西。

就算去外面买模块,最后拼出来,我估计有些模块也买不到吧,时间来不及。祝你好远。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本振信号确实不好弄啊,我们组就选的是这个题目

本振用ADI集成的频率合成器锁相环芯片来实现,单片机SPI通信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硬件有的有集成的VCO,只需要外加环路滤波器就可以,ADI也提供计算滤波器的软件,之前没做过锁相环的话还是不太容易

网友:
楼主那个低噪放大器用什么芯片做啊?感觉一般的放大就啥都没了,求推荐啊,10uv好小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终于下班了,开始先把10.7MHz的滤波器调出来了,电路很简单,就是两个晶体串联,然后输入输出匹配,就搞定 ...

想问一下楼主,我们想用陶瓷滤波器,请问有哪些缺点和哪些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下班了,开始先把10.7MHz的滤波器调出来了,电路很简单,就是两个晶体串联,然后输入输出匹配,就搞定 ...

老哥实物图能在详细点吗,具体什么名字,能个QQ 吗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aeb80fc608a1284ac8504374.html
楼主看一下我在百度搜了一下找到了一个MB1504这个芯片,这个做本振信号源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啊,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的,有些学校太在乎这个奖项了,其实参加一次大赛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自己 ...

现在就差个中频滤波器了帮忙!!

网友:
哥,我也想要,希望能更加详细,老哥太帅了,我表示已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本振用ADI集成的频率合成器锁相环芯片来实现,单片机SPI通信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硬件有的有集成的VCO ...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模块  “ADF4351锁相环模块 35M-4.4GHz” 。频率范围这么大步进值能设置成1M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就差个中频滤波器了帮忙!!

厉害啊,你的本振信号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弄,关键白天的要上班,哎。。。。。。晚上回家没多少时间,

嗯嗯,今天我们组选芯片方案弄了一天,还没确定下来

网友B:
大神,对于这个题目的幅度有效值是10uV~1mV,确实有点低呢,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ADF4351我们之前做频谱分析时用过,步进可以精确到100kHz

嗯嗯,谢谢了,不过这个输出好像是方波的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我们想用陶瓷滤波器,请问有哪些缺点和哪些优点?

陶瓷滤波器的抑制特性没有晶体的好。损耗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现在就差个中频滤波器了帮忙!!

那麻烦你把您的中频放大器贡献出来呗,我们也想看看。怎么实现AG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态范围就是-87dbm----- -47dbm,只能采用超外差,下变频,中频放大,最主要的就是中频AGC,这个我 ...

哥,我想要一下你的这个方案,方便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我是你的粉丝,这几天会一直关注你,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网友:
4351弄出来了吗,还哈哈

网友M:
楼主,AM信号源是直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吗,还是利用别的,学校倒是有信号发生器,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调,使得发生的是调幅信号,求解答

网友:
表示现在设计低噪声滤波器有问题,伤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你把您的中频放大器贡献出来呗,我们也想看看。怎么实现AGC的

老师说已经买好了模块,我不是通信专业的 对这些有点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你把您的中频放大器贡献出来呗,我们也想看看。怎么实现AGC的

方便的话加个QQ吧  1174756282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说已经买好了模块,我不是通信专业的 对这些有点蒙!

你们AGC买的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态范围就是-87dbm----- -47dbm,只能采用超外差,下变频,中频放大,最主要的就是中频AGC,这个我 ...

大神可以把您的方案给我们透露一二呢,我们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态范围就是-87dbm----- -47dbm,只能采用超外差,下变频,中频放大,最主要的就是中频AGC,这个我 ...

那大神可以给我看一下您的方案吗、我们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下班了,开始先把10.7MHz的滤波器调出来了,电路很简单,就是两个晶体串联,然后输入输出匹配,就搞定 ...

中频滤波器那块,电感是20uH左右的吧,还需要加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说已经买好了模块,我不是通信专业的 对这些有点蒙!

通信专业,但是现在是大二,也很蒙,都是自学

网友:
请问,晶体滤波器级间的电感电容怎么决定的带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AM信号源是直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吗,还是利用别的,学校倒是有信号发生器,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调, ...

当然是用信号源产生了,器件清单不是要求了了500MHz到AM的信号源么

网友H:
低噪放大器前需要加个调谐滤波器吧,楼主是怎么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噪放大器前需要加个调谐滤波器吧,楼主是怎么办的啊

没有的,题目没有说要加滤波器之类的

网友G:
那那个AM解调要PCB画板么?用普通的检波二极管就可以么?

网友M:
本振信号自制指的是需要自己把本振模块做出来,还是可以用买好的模块产生信号?

网友N:
楼主问问 ,混频器输入最低信号的幅度是多少啊,同学说是几十mv,可是本来输入10uf到1mv ,按最低1mv算那低噪声放大起码要40倍以上,,可是输入信号频率有250MHz以上 ,信号衰减的很厉害 很难到几十mv,所以,问下楼主混频器输入信号最低要求是什么,或者楼主你的低噪声放大怎么弄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问问 ,混频器输入最低信号的幅度是多少啊,同学说是几十mv,可是本来输入10uf到1mv ,按最低1mv算那低 ...

混频器的输入信号大小不重要,我们做接收机,混频器射频输入-100dbm,最后一样解调出来。

网友:
解调用哪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本振信号自制指的是需要自己把本振模块做出来,还是可以用买好的模块产生信号?

我个人觉得这个题考察的不是本振怎么做,第一,本振可以用VCO形成PLL,但是在3天估计没有做过的同学,很难做出来。
第二就是采用频率合成器内置vco的芯片来实现,这样就容易多了,可以去买,我自己昨晚用ADF4360-9调试的,可能程序有问题,没有成功,失所,我之前用过4350,后来就直接拿4350做的本振。效果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那个AM解调要PCB画板么?用普通的检波二极管就可以么?

就用高频检波二极管,普通的二极管估计有点悬,因为要直接检10.MHz的频率,不是以前的455KHz了。

网友:
二极管,包络检波

网友J:
哥,您觉得基带放大器怎么实现为最好,虽然感觉这是个低频放大器,我们组成员甚至说用LM324就可以实现,可是我总觉得这个输出幅值与输入幅值应该是成正比的,感觉基带放大器设计起来好复杂,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您觉得基带放大器怎么实现为最好,虽然感觉这是个低频放大器,我们组成员甚至说用LM324就可以实现,可 ...

我已经做出来了,如果需要购买本振源或者F题套装,可以打我电话,13880613637,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AM信号源是直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吗,还是利用别的,学校倒是有信号发生器,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调, ...

如果需要F题的帮助,可以找我,13880613637 周工

网友:
我们老师已经买好混频器芯片了 用的是AD8434有源混频器

网友N:
楼主 楼主 您的混频模块是怎么做的 用的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您觉得基带放大器怎么实现为最好,虽然感觉这是个低频放大器,我们组成员甚至说用LM324就可以实现,可 ...

这个基带放大器不复杂呀,用运放就可以搞定的,负载带600欧姆电阻。推荐你用NE5532

网友O:
请问 做中频滤波器 的电路原理图能发出来吗,急需
总不可能直接把两个晶体滤波器给串联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 楼主 您的混频模块是怎么做的 用的啥芯片。。

我才用的是二极管平衡混频,无源混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 做中频滤波器 的电路原理图能发出来吗,急需
总不可能直接把两个晶体滤波器给串联起来吧

你好,我还真的没有原理图,就是两个晶体串联,然后调节输入输出的匹配电路,具体的值我也不晓得。

网友:
请问,混频前不加滤波器噪声不会太大吗?

网友(2017-08-10):
请问,混频前不加滤波器噪声不会太大吗?

这个题目要求直接连接信号源,也就是说没有外界的任何噪声,可以不加滤波器的。

网友P:
楼主你好,请问前级需要用什么芯片才能放大10uv的调制信号,才能不被噪声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请问前级需要用什么芯片才能放大10uv的调制信号,才能不被噪声淹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page=1#pid2209984

这个是我刚刚发的帖子,我只做的过程,都在里面,i们可以参考

网友:
大家就不要在这个里面讨论了,我刚刚重新开了一帖,是我做出来的过程,欢饮大家进入探讨,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page=1#pid2209984

网友:
中频放大器用vca822可以吗

网友Q:
楼主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ADF4350的步进程序么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ADF4350的步进程序么 我想学习一下

不好意思!程序不能分享!就那几个寄存器!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
这个题目采用二次变频的方法实现,笔者用MC3363专用调频窄带接收芯兄,在455KHZ输出端用调幅收音机中放以后电路完成中放、检波和低放,输入信号小于10uv,缺点是AGC范围达不到要求。这个题目从评分表上看测重AGC的控制,输入信号从500uv一下到10.

网友:
10uv,跨度太大,许多测评专家会在10uv输入测得输出有失真的情况下不给分,评分表设定的测试条件不能体现接收弱信号的能力,有很多作品测不出真实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