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电赛控制类做滚球控制的进来讨论下咯

楼主:
各位大神,电赛控制类做滚球控制的进来讨论下咯

网友A:
你坐等电赛结束后的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坐等电赛结束后的答案吧

有这个想法

网友:
国外不是有人做过吗玩具吗?就是一球到处跑的那个,我来猜一下吧,应该就是一个动力电机,这个应该容易想像,中心有配重,动机力机就可以利用重力稳定,反推轻外壳转动,由于动量平衡,外壳速度比中心配重要快,加之重力平衡作用所以就可以做到慢慢加速启动,加之需要转向所以加一个推杆电机或是滑台式的装置置,当推动配重向左右一侧,球体就是偏转方向,而配重块使用电池就行了。

网友:
用照相机来制作

网友:
如果是我们 我会选用两个 丝杠  拼板 一个3mm后的铝板 花钱加工让铣0.5mm的 凹陷, 支架 铝的或者碳的都行 ,角度传感器,摄像头

网友B:
角度传感器固定在板子底部中间 xy轴对应两个垂直的丝杠,丝杠放在 两个相邻脚上 (或者两个相邻边的中点)(铰链)固定底部然后将丝杠固定在底部支架上 ,其中一个丝杠相对应的一个位置(一个对角 或者 一个对边的中点 通过铰链(可以转动的)固定在一个底架上),从板子底部接出一个支架 要小轻 接摄像头垂直于板子中心平面位于中心垂直线上   整体硬件基本完成了
其他就是软件问题了 摄像头数据采集(算位移算时间 ,算加速度算速度) 角度传感器算角度算加速度(小球质量已知的),两个丝杠控制小球运动的方向,,摄像头与板子的运动是同步的 ,每次控制完成后需要恢复板子的水平(角度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度传感器固定在板子底部中间 xy轴对应两个垂直的丝杠,丝杠放在 两个相邻脚上 (或者两个相邻边的中点) ...

那单片机用51行吗

网友B:
我感觉难啊  我是做硬件的故给出的是硬件的解决方法, 51  数据处理的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难啊  我是做硬件的故给出的是硬件的解决方法, 51  数据处理的过来吗?

单片机只对51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度传感器固定在板子底部中间 xy轴对应两个垂直的丝杠,丝杠放在 两个相邻脚上 (或者两个相邻边的中点) ...

可是板子很大,这样的话摄像头得架得很高才能拍到整个板子

网友B:
摄像头调焦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调焦距吗

老哥,你有做出来的图片吗

网友:
差不多吧  现在只是有点谱了  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