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DMA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在dma初始化中,我这样写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 DMAEN + DMAIE;
可以进入DMA中断

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只写这个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然后在执行其他程序后需要进入DMA中断时,再加上DMA0CTL |=+ DMAEN + DMAIE  这个,
发现不能进入中断了,就卡死在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这里了
  这是为什么啊?其他程序没有任何地方的改变,整个程序也只有DMA这个中断,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吧

网友A:
你把正常情况下,DMA初始化完整的代码贴出来。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这个函数读的是什么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正常情况下,DMA初始化完整的代码贴出来。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这个函数读的是什么内容。

正常情况下的DMA初始化
DMACTL0 = DMA0TSEL_5;        // DAC12IFG trigger DMA0  // critial codes to trigger all
                                                                           // assign finally set
  // DMA0 setup for DAC0
  DMA0SA = (unsigned int)&Sin_tab;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0DA = (unsigned int)&DAC12_0DAT;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0SZ = 32;                              // Block size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DMAIE; // Rpt, inc src, word-word

正常执行这个后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进入DMA中断,就是这个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DACDM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ACDMA_ISR (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DACDMA_VECTOR))) DACDMA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

分开写DMA初始化后,不正常情况就是卡在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这里了,进不了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的DMA初始化
DMACTL0 = DMA0TSEL_5;        // DAC12IFG trigger DMA0  // critial codes to ...

dma0ctl的配置是初始化的最后一句?这样试一下,初始化过程,不配这个寄存器,在执行其他内容后的那个地方,加上完整的对该寄存器的配置,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a0ctl的配置是初始化的最后一句?这样试一下,初始化过程,不配这个寄存器,在执行其他内容后的那个地 ...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DMA的功能,我也是很久前用过。现在手里也没有环境试验。你认真看手册里面有没有,关于初始化顺序的说明。是不是一些配置有限制。不能随便实时更改。当时,我调一个adc和DMA的功能。改一个寄存器的值,折腾半天没有效果。后来,换了一个位置给寄存器赋值,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