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产生三相相位相差120度的spwm的控制三相逆变器的程序

网友A:
百度知道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知道仅供参考

那如果是stm32呢?    帮忙写一个stm32的程序吧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stm32呢?    帮忙写一个stm32的程序吧   谢谢了

51单片机可以参考stc官方给输出两路SPWM相关资料,下面是STC官方给的输出两路SPWM相关资料
是2路互补spwm编程实例,单相,如需要三相spwm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设置另外的几路PWM相位差为120°

网友A:
忘记了,还有上面文档的源代码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还有上面文档的源代码送上

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呢?     stm32    或者   FPGA  的程序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呢?     stm32    或者   FPGA  的程序都可以

要现成的代码???

这和现成的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现成的代码???

这和现成的代码有什么区别

我想要那种直接可以在keil里面写出来的程序,然后可以烧到单片机里,直接可以用的那种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那种直接可以在keil里面写出来的程序,然后可以烧到单片机里,直接可以用的那种程序。

这里不是学校食堂,没有可口饭菜,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是学校食堂,没有可口饭菜,不好意思

好吧   谢谢你了   麻烦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