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运算放大器

楼主:
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同相或者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输出值不能答应供电电压吗?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同相或者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输出值不能答应供电电压吗?”
“答应”疑为“大于”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组成的同相或者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输出值不能答应供电电压吗?”
“答应”疑为“大于”之误 ...

写错了,是大于

网友B:
那高出的电压从何而来?答案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高出的电压从何而来?答案不用多说了吧。

那有没有其他办法使放大输出的值能不受供电电压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其他办法使放大输出的值能不受供电电压限制

没有,物理规律放在那里,你难道想违背“上帝”的意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其他办法使放大输出的值能不受供电电压限制

输出幅度往往要小于电源电压范围。若是输出幅度接近电源电压范围,那么生产厂家就要打广告说是“轨到轨”运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物理规律放在那里,你难道想违背“上帝”的意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幅度往往要小于电源电压范围。若是输出幅度接近电源电压范围,那么生产厂家就要打广告说是“轨到轨”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幅度往往要小于电源电压范围。若是输出幅度接近电源电压范围,那么生产厂家就要打广告说是“轨到轨” ...

有没有办法让三角波向上偏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让三角波向上偏移

“有没有办法让三角波向上偏移”
实在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让三角波向上偏移”
实在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实现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其他办法使放大输出的值能不受供电电压限制

变压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要表达的是这样。
切记:画波形时务必清楚地画出坐标轴,且标注纵轴横轴都是代表什么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要表达的是这样。
切记:画波形时务必清楚地画出坐标轴,且标注纵轴横轴都是代表什么量。

好的,就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就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就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学运放时应该学过“加法电路”。对前一个波形加上一个数值恰为幅值的固定直流电压即可得到后一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学运放时应该学过“加法电路”。对前一个波形加上一个数值恰为幅值的固定直 ...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能实现吗”
学运放时应该学过“加法电路”。对前一个波形加上一个数值恰为幅值的固定直 ...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波形有办法把0到t1这段时间的波形去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波形有办法把0到t1这段时间的波形去掉吗

从图中看,0~t1这段时间内电压(或者电流或者别的什么量)是零。不明白“去掉”是要这段时间里面该量为何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0~t1这段时间内电压(或者电流或者别的什么量)是零。不明白“去掉”是要这段时间里面该量为何 ...

0~t1这段时间内电压是零,现在是想一输出就是T1时刻对应的幅值

网友D:
0~t1的时间要去掉,除非能停止地球转动,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t1这段时间内电压是零,现在是想一输出就是T1时刻对应的幅值

物理学中时间是单向的,我们不能追溯以往。换言之,我们不能在时刻t1改变时刻0的状态。如果时刻t1改变了时刻0的状态,那就违反了因果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物理学中时间是单向的,我们不能追溯以往。换言之,我们不能在时刻t1改变时刻0的状态。如果时刻t1改变了 ...

我是用555定时器做的板子,输出那样的波形,现在就是想让0-t1的时间尽量短,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0~t1的时间要去掉,除非能停止地球转动,可能吗?

那有办法缩短这段时间吗?这个波形是用555做的震荡电路

网友D:
555振荡电路,一上电就输出高电平为首个矩形波,而且宽度比随后的矩形波宽;不是低电平后才高电平。

网友D:
楼主的题目是比例运算放大,与555电路毫无关联,为何搅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5振荡电路,一上电就输出高电平为首个矩形波,而且宽度比随后的矩形波宽;不是低电平后才高电平。

我按这个电路做出来的板子是先输出0V然后才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题目是比例运算放大,与555电路毫无关联,为何搅在一起?

因为碰到这个问题就接着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555定时器做的板子,输出那样的波形,现在就是想让0-t1的时间尽量短,有没有好的方法

你是用555芯片产生这样的波形。一定要使用555的话,只要在时刻0时使555(作为多谐振荡器或曰弛张振荡器)处于翻转前状态,并且恰在时刻0被触发翻转。
不过,上面的话对你来说可能太麻烦。那么我告诉你:改变时间轴的原点可能比较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555芯片产生这样的波形。一定要使用555的话,只要在时刻0时使555(作为多谐振荡器或曰弛张振荡器)处 ...

这是我的电路,现在就是希望一输出就是高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电路,现在就是希望一输出就是高电压。

“这是我的电路,现在就是希望一输出就是高电压。”

请你自己仔细考虑你所说“一输出”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上电(亦即Vcc自零上升沿跳变到5V)。
那么,让Vcc为5V,然后让555输出上升沿触发其它设备开始工作即可。这就是我所说“改变时间轴的原点”的意思。

网友D:
    一般555原理图可知,上电是输出高电平。如果楼主的555相反,可能多一级反相,那么就换一个输出高电平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现在就是希望一输出就是高电压。”

请你自己仔细考虑你所说“一输出”是什么意思?意 ...

是的,就是Vcc自零上升沿跳变到5V时输出就是高电压。让555输出上升沿触发要怎么实现,就是这个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555原理图可知,上电是输出高电平。如果楼主的555相反,可能多一级反相,那么就换一个输出高电平的 ...

型号不一样,输出会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Vcc自零上升沿跳变到5V时输出就是高电压。让555输出上升沿触发要怎么实现,就是这个实现不了

我在31楼已经说明了,应该让555输出上升沿触发其它设备开始工作。
一般地说,不可能使Vcc自零开始上升跳变到5V,因为上电需要时间。对常见的小功率工频整流稳压电源来说,电源电压自零上升到额定值需要数十ms。你看看某些单片机(例如AVR系列)的datasheet就知道了。而且,所有数字芯片上电后均处于不定状态,往往需要初始化。
所以,你的要求可以说是完全不切合实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31楼已经说明了,应该让555输出上升沿触发其它设备开始工作。
一般地说,不可能使Vcc自零开始上升跳 ...

要想设备在555输出上升沿时触发工作是不是还得在555输出端加某种触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想设备在555输出上升沿时触发工作是不是还得在555输出端加某种触发器

那倒不一定。555输出能够驱动被触发设备即不必增加驱动芯片。
但其它被触发设备必须能够被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一定。555输出能够驱动被触发设备即不必增加驱动芯片。
但其它被触发设备必须能够被触发。

有没有什么模块当信号上升沿时输出高电压,下降沿时输出低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模块当信号上升沿时输出高电压,下降沿时输出低电压

“有没有什么模块当信号上升沿时输出高电压,下降沿时输出低电压”
微分电路。

不过,相当怀疑你提问的准确性。
“上升沿时输出高电压”和“上升沿后输出高电压”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猜测你是想说后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模块当信号上升沿时输出高电压,下降沿时输出低电压”
微分电路。

不过,相当怀疑你提问 ...

是的

网友A:
上升沿后输出高电平,下降沿后输出低电平,这就是原来的矩形脉冲,不必什么模块。如果原来的信号驱动能力不够,加一级缓冲器(或者叫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后输出高电平,下降沿后输出低电平,这就是原来的矩形脉冲,不必什么模块。如果原来的信号驱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