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pwm波相位

楼主:
TIM1定时器输出三路pwm波,怎么让他们的相位相差120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查表法,那就偏移相应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好!请问你PWM相位相差120°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PWM相位相差120°的问题解决了吗?

中央对齐模式up中断里软更新就行了

网友B:
一个周期分成6份,每次up更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分成6份,每次up更新

怎么分?能具体一点吗?该怎么实现下面的PWM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分?能具体一点吗?该怎么实现下面的PWM图?

         1      2      3      4     5      6      1
A相  -------------------
B相                --------------------
C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