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份电路图可以实现AGC的功能吗,还有那个smb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一个接口端子

网友:
世界上那么多芯片,恐怕谁都不能记住某芯片什么功能,怎么使用。
我要判断此电路能否实现AGC功能,也只有查datasheet一种方法。你自己查查这些芯片datasheet,很可能你自己就可以作出判断。

网友:
楼主应该这么看。

U1的GAIN端接到U3的输出,这个GAIN是作什么的?

----控制增益。

要达到能控制住增益,那么,输出的电压就要反馈到这个GAIN端,再看U2,图中标着VRMS,RMS是什么值?

------- 自己回答吧。

网友:
SMB是一个射频接插件,这也算是个常用件,网上有它的资料,自己可以找找。

网友A:
我不用SMB直接用排针接上信号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SMB直接用排针接上信号也是可以的吧

信号频率低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信号频率很高的话要考虑阻抗匹配,那就不能用排针了

网友:
AGC电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可变增益放大器与输出电压(峰值或有效值)检测器,这个电路很好地诠释了AGC电路的结构。
U1是可变增益放大器,它是一个压控增益放大器,其GAIN引脚就是控制电压输入端。
U2是有效值检测电路,U3是积分器,两者构成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并以此控制U1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