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ber文件里统计焊点

楼主:
如何在Pcb(AD9)导出的Geber文件里统计焊点数,请问谁知道啊

网友:
Geber文件不好读取,应该先在软件中统计吧

AD中没有非常精确的计算焊点的方法

参考一下以前讨论的帖子关于Altium Designer出焊点数据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仅供参考
第一步
选中一个焊盘,然后点击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在弹出的窗口里只选择PAD是SAME,其他都是ANY,然后点击OK,

网友A:
然后,第二步就会在弹出的另一个窗口下面能看到有多少个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第二步就会在弹出的另一个窗口下面能看到有多少个焊盘。

这个貌似不准确,这个统计的跟工厂的数据不一样,最终还是得以工厂的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准确,这个统计的跟工厂的数据不一样,最终还是得以工厂的为准的

同意你的说法,已经说了,不是很精确,只是参考

网友:
在PCB文件 里加入  '.Legend'   生成gerbera文件时 会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