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oWPAN网络构建

楼主:
欲用CC2650等开发板构建一个Contiki/6LoWPAN内网和局域网,硬件拟用:树莓派3作边界路由器,CC2650 LaunchPad或SensorTag作Slip-Radio和节点,软件以cc26xx-web-demo为例,参照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26xx_sw_examples,请教若干问题:
一、边界路由器、Slip-Radio、节点如何配置?上述网址描述的太复杂,除需创建/etc/6lbr/6lbr.conf外,还需作何工作?有针对此硬件方案的教程或范例吗?
二、如何进行断点、单步等调试?
烦请大师帮忙!

网友:
除了需创建/etc/6lbr/6lbr.conf外,还需做什么工作?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26xx_sw_examples描述的太复杂,有针对树莓派3作边界路由器、CC2650 LaunchPad或SensorTag作Slip-Radio和节点的具体教程或范例吗?
恳求大师指点!

网友:
只能按照教程了
另外可参考contiki example下面的READ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按照教程了
另外可参考contiki example下面的README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