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A25-NP电流互感器啊

楼主:
有谁用过LA25-NP 电流互感器啊 这个 引脚该怎么接啊!网上也没有应用电路图啊??
有懂的吗?求解答!!!!

网友:
“引脚该怎么接啊!”
表中最右一列,就是引脚的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脚该怎么接啊!”
表中最右一列,就是引脚的接法。

请问它的IN接到电路某一点就是测电流了吗
如果测交流输出也有负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它的IN接到电路某一点就是测电流了吗
如果测交流输出也有负电压吗

你还不知道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构造。
电流互感器原边是很少的几匝线,副边则是匝数相当多的一个绕组,二者共用磁路。
IN串联到电路中(切断原有电路),电流互感器的副边会输出一定电流,原边副边电流之比是两绕组匝数的反比。
首帖图中互感器,原边可以是1匝(5匝并联),可以是2匝……可以是5匝。这样就改变了匝数比,当然也就改变了电流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它的IN接到电路某一点就是测电流了吗
如果测交流输出也有负电压吗

“如果测交流输出也有负电压吗”
严格地说,有正电流也有负电流。
电流互感器本来就是测量交流电流用的,当然其副边输出的是交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