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逆变器 的输出与SPWM 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7-08-10):
三相逆变器 的输出与SPWM 有什么关系
三相逆变电路输出与SPWM的什么参数有关???

网友A:
由于SPWM计算法较繁琐,计算量大,较少使用。而模拟电路结构复杂,难以实现精确的控制。因此,目前SPWM波形的生成和控制多用MCU,比如PIC18系列芯片。

网友B(2017-12-31):
ti的2000系列dsp就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