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

楼主:
    一般LED用恒流驱动电路比较好,现在我想用电压去控制通过LED的电流从而控制LED的发光强度,正在找有没有合适的电路,,但是我不确定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这样做应该行,找电源模块 12V 转 <12V 就可以控制了,但这样你对LED灯的 光强很难判断,可以先通过别的传感器检测在进行实验;最好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光强,比较精确

网友A:
你看看LED手册里的电压电流曲线,就该明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亮度控制有两个方法,一是控制电流,二是PWM,注意PWM可不是控制电压。

网友:
找个LED灯珠的手册看看,他们发光曲线
一般灯珠都在3.2--3.6V之间,具体灯珠和厂家规格不同,,大概都在这个范围,红光可能低一些
也就是说电压很难对发光强度进行调整

放光的流明是随电流变化的

网友B:
“我想用电压去控制通过LED的电流从而控制LED的发光强度”
那就是电压控制电流源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电压去控制通过LED的电流从而控制LED的发光强度”
那就是电压控制电流源啦!

嗯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现在要换了,,想要用3.3V的方波去控制一个12V的电源开断,目前还没找到电路,用的三极管试了,但是一直都处于开着的状态,关不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LED手册里的电压电流曲线,就该明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亮度控制有两个方法,一是控制电流,二是PWM, ...

我朋友之前要这样弄(我觉得不太可行),,现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现在要换了,,想要用3.3V的方波去控制一个12V的电源开断,目前还没找到电路,用 ...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总要知道你现在的方案,才能够针对问题提出建议。是这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之前是有这个想法,,现在要换了,,想要用3.3V的方波去控制一个12V的电源开断,目前还没找到电路,用 ...

那说明电路错误,好好补补晶体管基本电路方面的课程,教材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电路错误,好好补补晶体管基本电路方面的课程,教材上讲的很清楚。

好了,可以控制了,,但是要求我做的那位又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可以控制了,,但是要求我做的那位又不要了

哈哈,这事太多了,
事前必须要有书面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LED手册里的电压电流曲线,就该明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亮度控制有两个方法,一是控制电流,二是PWM, ...

PWM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电路错误,好好补补晶体管基本电路方面的课程,教材上讲的很清楚。

哪里有这方面的教材,求学习

网友:
PWM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的简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这方面的教材,求学习

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国外也称《电子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国外也称《电子学》。

哪里能到到有关于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吗?看书真的看不了,文字让我很头痛,我喜欢立体点的,能帮我解个公式吗,文化低,看不懂,我不知道上面这排的意思。能详细点告诉我吗,举例也行。

网友E:
图中公式少了两个减号和1个乘号,把除式的上部写成 Vcc-3*Vledr-Vce,就清楚了,因为这就是电阻RR上分到的电压,再根据欧姆定律 电压值除以阻值RR就等于RR上流过的电流了,而这个电流也同样流过那3个串联的红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能到到有关于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吗?看书真的看不了,文字让我很头痛,我喜欢立体点的,能帮我解个公式 ...

那就更别指望看什么视频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公式少了两个减号和1个乘号,把除式的上部写成 Vcc-3*Vledr-Vce,就清楚了,因为这就是电阻RR上分到的 ...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