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0度移相电路!

楼主:
想要对10kHz-100kHz 幅度为1V-2V 的波形进行移相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桥式移相比较好还是有源全通比较好? 注 波形为 两个不同频 不同相的正弦波合成波, 或者一个正弦和一个三角波(方波)的合成波

网友A:
用运放搭,因楼主的需求频率较高,需要足够快的运放,尤其是输入三角波、方波时,对运放的要求远远高于正弦波。

网友:
同意楼上,纯模拟电路搭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搭,因楼主的需求频率较高,需要足够快的运放,尤其是输入三角波、方波时,对运放的要求远远高于正弦 ...

全通滤波?

网友A:
有源RC移相,全通滤波主要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源RC移相,全通滤波主要用于高频电路。

NE5532能满足吗?还是LM3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5532能满足吗?还是LM358?

先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5532能满足吗?还是LM358?

找大信号方波上升时间短的,尽量在纳秒级别,这样方波在经过模拟电路之后才不会有明显的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E5532能满足吗?还是LM358?

我也是做着一题,感觉自适应的算法好难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做着一题,感觉自适应的算法好难实现啊

正弦波的很好实现,但是方波和三角波失真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的很好实现,但是方波和三角波失真比较大

是啊,队友正在攻克这一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队友正在攻克这一难题

你们滤波器用什么方法做,FPGA?STM32?D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滤波器用什么方法做,FPGA?STM32?DSP?

FPGA啊,STM32和DSP应该算不过来吧,最小也是万分之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滤波器用什么方法做,FPGA?STM32?DSP?

你移相器用的什么网络啊?RC没法实现方波的90度移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源RC移相,全通滤波主要用于高频电路。

但是有源RC移相没法移方波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源RC移相没法移方波信号啊

方波需要很高的带宽,对付方波倒是不如考虑数字法,先连续采样,然后软件重新生成,延时时间可控,也就实现了移相。

网友:
我也做做看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移相 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