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改变正弦波相位的办法或者电路图

楼主:
我想用移相的办法使正弦波相位差为120,请问能实现吗,本人用了LC电路感觉没变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只改变相位不改幅值频率的,求各位大虾解惑!!!!!有电路图的请借用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可以满足180,但是怎么能达到120呐?应该做出什么改变!

网友A:
“只改变相位不改幅值频率的”
你的这个要求,全通滤波器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改变相位不改幅值频率的”
你的这个要求,全通滤波器可以实现。

谢谢,按你的提示做到了这一步,那个尖滤不平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更接近正弦波吗?    大大我在21网也看到和你一样的名字,应该也是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按你的提示做到了这一步,那个尖滤不平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更接近正弦波吗?    大大我在 ...

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