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可以放大交流信号的功率放大器模块,不知道该怎么去淘宝上找,求各位大神相助

楼主:
电子小白需要一个可以放大交流信号的功率放大器模块,不知道该怎么去淘宝上找,求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A:
先搞清楚需要的参数,包括频率、输入幅值、输出功率、负载等。没有参数就无法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需要的参数,包括频率、输入幅值、输出功率、负载等。没有参数就无法选择。

我的负载是一个30W,8欧姆的扬声器,我现在需要在labview的程序里控制扬声器,就是电脑连着功放,功放连着放大器,但是现在考虑到功放不能放大直流信号,所以考虑用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负载是一个30W,8欧姆的扬声器,我现在需要在labview的程序里控制扬声器,就是电脑连着功放,功放连着 ...

你这里说的跟主帖说的可不是一码事。主帖说要功放,这里又说要运算放大器,那可不是一码事。而且,“电脑连着功放,功放连着放大器”,没这么连的,正确的连接顺序是音源-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音箱。不过,电脑声卡出来的音频信号强度足以推动音频功放,是不需要前置放大器的。
另外,直流信号可无法驱动扬声器,所以还是先说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吧。